文本屏使用求助

楼主(2011-06-18):
各位老师兄弟姐妹早上好!小弟第一次买了一块MD306L文本屏来学习,但不知怎样用,附图是我编的梯形图,如要用文本屏改变T0和C0的数据,那梯形图该怎样编?文本屏又该怎样设置?望各兄弟姐妹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A:
编程的时候要指定寄存器与文本的相对应就可以。如 OUT T0 DO , OUT C0 D1
下载积分:+1(lu831226) 热心助人

网友B:
没有用过,但是我觉得楼上解释正确!
QQ32135553

网友C:
把梯形图的CO K100 改成C0 D0; TO K40改成T0 D5
在文本的组态软件里添加两个寄存器,第一个寄存器号选择D0 寄存器性质选择:设定
第二个寄存器号选择D5 寄存器性质选择:设定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因这几天比较忙,有时间再试,如有新的问题望大家再多多指教,论坛里因有你们这样的热心人而精彩,谢谢!

网友D:
1楼说的对,顶!

网友E:
把梯形图的CO K100 改成C0 DXXX; TO K40改成T0 DYYY
在文本的组态软件里添加两个寄存器,第一个寄存器号选择DXXX 寄存器性质选择:设定
第二个寄存器号选择DYYY 寄存器性质选择:设定
实际应用中,你最好用断电保持的寄存器,要不你停一下电就要重新设数据了,这要看你用什么牌子PLC ,每家的断电保持的寄存器都不一样
下载积分:+3(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E:
还有你程序不太对
LD X2 OUT C0 K100 该为 LDP X2 OUT C0 DYYY

网友F:
T0,C0的数据间接指定,有D即可
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