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0--x7能不能同时控制两轴的高速计数功能呢?

楼主(2011-06-18):
我用的是fx2n的PLC,编码器是200r。同时测量两轴的计数,同时使用的计数器是C251和C253,第一个编码器接线是X0和X1,第二个是X3和X4。2相2计数输入。后来调试的时候只有C253能测量计数。C251不能。请问各位老师我是哪里出错了,请给我留言,多谢。

网友A:
无能为力,高速计速器我还没搞懂,你能教我吗

网友B:
用单相计数器试试

网友C:
我也没用过,很快我也要用了,在此学习了

楼主:
已经好了,是编码器线太长了,没有感应上。真是惭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好了,是编码器线太长了,没有感应上。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能计数,但是会产生偏移,编码器接线的屏蔽线接入地线,有时接地不好,反倒会引入干扰,接0v就就较好。

网友E:
干扰和接地现象较常见

网友F:
楼主自己教我们

网友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