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变频器的软件使用及相关问题

楼主(2011-06-18):
我们设备驱动大部分都是欧陆变频器(690P)和直流驱动590P,一般的话更换变频器后就直接用欧陆软件(V6.07)把驱动参数写入就完事,所以对这些东西还是了解不够透彻,例如软件的使用及功能,还有关于变频器版本问题。有哪位大师能给予赐教,我不甚感激!

Email: hfzwz@qq.com

楼主:
呵呵,看来使用欧陆的人不多呀。

Email: hfzwz@qq.com

网友A(2012-01-09):
欧陆变频器没用过,不过变频器参数和其他品牌应该也差不多,毕竟变频器是通用产品,不可能完全自己开发一个完全不同的系统来,不可能也不必要,欧陆的590倒是用过,比变频器要复杂一些,倒是可研究的东西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