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2台电机同步问题

楼主(2011-06-18):
有2台电动机各自带一条输送链(如第一台电动机带的负载是A条输送链,第2台电动机带的负载是B条输送链。但是两条输送链之间没有机械联系)
要求两条输送链所走的速度(距离)一样,如改变一台电动机速度另一台也相应变化。
各位有没有用过这样的设备?需要选哪些电器材料?请各位给点意见

网友A:
采用传速比一样的减速机,用一个模拟量控控

楼主:
1喽说的感觉不合适
传速比可以一样但是电动机的速度有可能不一样啊
转动的速度多少是有变化的,一旦有变化了就补偿不了了
哪位指点下啊

网友B:
请问你用的是普通电机还是伺服电机?

网友C:
伺服電機可以考慮使用 安川 mp2300 虛擬軸 來控制
一般電機裝encode 抓速度值 再補償

楼主:
一般的异步电动机
具体要怎么做呢?

网友C:
encode x2量測速度或行走距離
plc 抓encode值
然後plc將速度值(修正)使用類比信號
給兩台變頻器或速比控

楼主:
encode 是编码器吗
是不是一台变频器正常工作,在他带的电机上接encode 把他的值反应到PLC再用模拟量输出模块控制另一个变频器呢?
这样如果有偏差了要怎么好补偿呢?

楼主:
8楼说的是理想状态啊,任何2台电机实际速度不可能一样的,没有补偿是不可能实现的
工控这么多人给点帮助啊
同步的问题对你们来说不难吧,以前遇到过很多同步的电机只是那时不是设计也没有研究过,用的时候真有那么难吗

网友D:
要实现这种情况,肯定要用闭环的。要用编码器做反馈。

网友E:
2台變頻器+同步卡

网友F:
2个编码器分别对应于2条输送链,可规定A输送链速度恒定(不变化),B输送链随之变化

在规定的时间内读取2条输送链的脉冲数进行减法运算,此运变化算结果(A输送链脉冲数减B输送链脉冲数)
一、在可设定的数据(比方说运算结果在50-100)内,控制B输送链为“快加速”命令,此时可通过DA模块给B输送链变频器1.3倍的速度(相对于A输送链),反之如此运算结果为负值则为“快减速”命令,可通过DA模块给B输送链变频器0.7倍的速度(相对于A输送链)
二、在可设定的数据(比方说运算结果在10-30)内,控制B输送链为“慢加速”命令,此时可通过DA模块给B输送链变频器1.1倍的速度(相对于A输送链),反之如此运算结果为负值则为“慢减速”命令,可通过DA模块给B输送链变频器0.9倍的速度(相对于A输送链)
如此已达到同步的目的,不过此方法一般用在同步要求不是特别特别严格的情况下可采用。楼主如需要,我可传一样例程序给你参考!
以上的想法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帮助!
工控初学者
Andy

网友F:
以前做过轮毂喷涂线程序,有2条输送链做同步(之间没有任何机械联系),2条输送链上的轮毂工件通过机械手自动转件,此时要求2条输送链要同步,不过此输送链有个特点就是输送链上每隔720MM有一个治具,所以程序中可通过2个感应开关在每两个治具之间读取一次脉冲数,此方法在实际中运行效果非常理想~
工控初学者

网友G:
用编码器做反馈,然后用根据反馈量使用DA模块来调整两台变频器,做跟随控制,也可以用同步控制器,以上这些需要避免噪声强电干扰

楼主:
我就是做涂装的,一条输送链上有2个马达同步比较容易,就是两个之间没有机械联系的没做过,谢谢13喽指点,试试看怎么样

楼主:
只是编码器的计数最大值是有限的是不是在某个值时对他们同时复位呢?
另外再选一点值做比较?

网友H:
要用闭环的。用编码器做反馈。
秦汉

网友I:
我记得以前有个设备上面用同步板的,去定制的貌似

网友J:
感觉还是用编码器来做闭环控制  比较好

网友K:
有点难度哦,

网友L:
用编码器加变频器在速度响应上面不尽如人意,如果同步要求不高可以使用,否则还是改用伺服吧

网友L:
前位输送带加编码器作参考,后位输送带编码器加变频器跟随,如果负载稳定,速度变化平滑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M:
2台电动机都装Encoder,用High Speed Counter模组计算Encoder数,如有差异是调整(微调)其中一台电动机速度
Fred Lo

网友N:
一台变频器带两台同品牌马达及同比减速箱,控制两条输送带应当没问题的,我以前做过两条传送带就是这么做的,没什么问题,不要想的太复杂,只会把自己搞糊涂,

网友O:
伺服电机 比较好

网友G(2011-08-03):
使用编码器采集信号计算实际速度,根据主电机速度用类比模块去调整辅助电机的速度,做跟随控制,

网友P:
楼主说的同步是不是从机跟随主机速度的同时还要补偿位置上的偏差?速度跟随可以用编码器反馈来作闭环控制,至于位置上的偏差可能需要另外做位置检测来判断而后进行动态补偿;类似于包装、印刷设备

网友Q:
买2个电磁调速电机控制器CTK-3S,1个电磁调速电动机自动控制组合装置ZKG-TC3(型号根据自己电机来选)
2个电磁调速电机控制器-可分别控制两台电机的速度,电磁调速电动机自动控制组合装置-可控制两台电机速度同时加快或减慢

网友R:
2个变频器+富士的速度补偿卡就可以了

网友S(2011-09-18):
用两个编码器, 两个变频器(最好是那种可以接收脉冲信号的),用PLC+PID指令控制
这个是我做过工程 同步基本没有误差

网友T:
使用同步器吧 我们单位是三台设备联动 使用的是同步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