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8):
如上图,我想在FB100中使用FB1作多重实例

我在FB100的静态变量声明里使用FB1作参数类型时,为什么总是红色的啊?FB作多重实例时与普通的FB不一样吗?是不是还有什么设置啊?
求教,谢谢。

网友A:
确保你的调用FB与被调用FB都具有多重背景属性。

另外,在STAT下建立变量前,请确保你的FB1已经存在并编辑完成。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保你的调用FB与被调用FB都具有多重背景属性。
[attachment=63907]

另外,在STAT下建立变量前,请确保你的FB1已经存在并编辑完成。

我检查了一下,那个地方只显示“多实例能力”,并没有勾选项。
而且,我的FB1也已经编辑完成并已保存啊。

楼主:
我又从其他项目里拷过来一个功能块FB50,属性跟我的FB1好像没什么差别啊,但是它却可以。

网友A:
看看视频教程:

  • 下载积分:+3(yangyg125)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3(lyyd_mx) 热心助人

网友B:
    多谢分享视频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