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能控制几个步进马达,加几个伺服电机?

楼主(2011-06-18):
小弟在一公司做规划,最进公司要做一移动平台,以前是作OMRON做的,现在想用三菱,主要是有三个步进马达控制台面旋转对位,另外有两个伺服,一个是横向定位,一个是上下定位。我想OMRON 能做到的三菱也能做到,那怎么可以做到呢?频率输出指令只能用一次,那怎么办呢?小弟求教,在此先感谢各位了!

网友A:
FX3u 本机能控制3台伺服或步进马达,如多过3台可以考虑加定位功能模块(1PG )等等!!!
或用2台fx3u通讯控制!!!

网友B:
FX3u 本机能输出3路脉冲啊!算一下.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C:
脉冲指令可以重复用啊,我在程序里用过同一指令的。你Y0.Y1,去控制两私服,Y2脉冲输出只接接在比如COM4内,再通过你的电路组合可以达到COM4内的所有输出口都可以控制一个步进马达,当然我控制的只是20几瓦的马达,最多控制8个步进马达做定位,再多没试过,你有材料可以实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