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8):
请教高速计数模块fx2n-1hc程序里读不出计数值,程序都是抄说明书里的也读不出来,可是A,B相信号指示又的信号输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多谢大家提点意见让我参考一下。

网友A:
注意程序的模块号对不  紧贴着主机的是K0 第二个是K1

如果抄说明书,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这个问题。

还有不排除模块有故障的可能。

楼主:
我模块是第一个,用的也是K0。只是我以前没有用过这样模块,所以我想再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B(2011-12-31):
请问解决了没?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饿

网友C:
学习下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网友D:
怎么解决的?我们很知道。

网友E:
我也想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