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士林PLC问题,向各位师傅请教。

楼主(2011-06-18):
大家好,我请教各位师傅一个问题。一个士林PLC,BATT-V灯在闪还有CPU-E,PROG-E的灯也在闪,我换了一个电池后还不行,BATT-V灯不闪,CPU-E,PROG-E的灯还在闪啊,设备还是不行。各位师傅,是不是PLC程式掉了。

网友A:
没搞过士林的,上网找个说明书。

网友B:
据我所知,这种老款的士林一般使用也就在七年左右就会出现这种现象,所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换整体,我遇到过一次台湾产的一台切屑机,用了不到五年,工厂基本上保特每天工作20小时左右的情况下,就完蛋了,打电话资咨台湾省,结果也是一样,换,没有第二种方法,如果换主板,比你换一个PLC还要贵N倍,所以,花了一周左右的时间把他换成另种牌子的了,还好,保用一年的东西,多年也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C:
plc电池没电了,程序丢失了!到同样的机器上复制一份程序吧!可以用三菱的手编器对这个编程

网友D:
从输程序

网友E:
要重搞的

网友F:
士林老式PLC,BATT-V灯亮了就表示电池没电了,电池没电程序就会丢失,所以CPU-E,PROG-E的灯还会闪。可以到别台拷一份程序灌进去。你这应该是冲床上用的吧?

网友G:
士林好像和三菱软件能通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