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递增和递减定时器梯形图怎么画

楼主(2011-06-18):
请问哪外高手 三菱递增和递减定时器梯形图怎么画。

网友A:
以FX为例:
通常的 (T1 K100)就是递增的,要想递减,好象定时器不太好实现。
计数器就可以实现,从M8200起,有好多特殊M,这些M的ON或者OFF能决定C200起是递减还是递增。
此外还可以通过土办法解决:

网友B:
FX2n无递减定时器,用递增也能完成递减的目的。不知你要用来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