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用三菱PLC控制三菱私服电机正反转啊

楼主(2011-06-18):
私服与PLC的线已经接好了, 脉冲Y0 方向Y4 ,我用的是 DDRVI K99999 D3000 Y0 Y4 指令 请问电机为什么不转呀, 私服参数该怎么设置(我用的是100W的私服配电机)那个高手帮我解解答, 谢谢了。 我是初学者。

网友A:
最常见的情况就是接线错误
比如脉冲那部分的电源没有给,记得有两个地方短接一下就行了。

网友B:
私服设折成脉冲加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