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仑触摸屏6070IH的显示问题求助

楼主(2011-06-18):
]最近我遇到一问题,用三菱PLC和威仑触摸屏6070IH,我做了 一个画面,用威仑触摸屏6070IH显示PLC寄存器D200中的数值,但触摸屏却显示的是几个星号* * *,只好用传送指令MOV D200 D201,再将威仑触摸屏的画面D200改成D201,数值才被显示出来,求高手指点,是为什么,我以前没有碰到过这类问题。]
有压力就有动力

网友A:
显示星号* * *表示数值大于触摸屏数值元件的最大显示值或D200已经被D199占用。数据寄存器分单字(16位)双字(32位),32位占二个字,即D200、D201。你检查一下:一、D199在程序里有没有用到,是不是32位;二、检查一下触摸屏数值显示元件【数字格式】设置是否正确,是16位还是32位。

楼主:
谢谢1楼的热心回答,我有机会再试试
有压力就有动力

网友B:
可能是不是数据溢出了,比如你的数据是双字的,而你显示时只用一位,结果可能就会发生如上的现象。。。

网友C(2011-12-13):
一楼说的不错,应该是D199和D200被一个32位的变量占用,所以你的值没有变化。仔细检查一下程序中的其它部分有没有用到的。
绿色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