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调试的问题

楼主(2011-06-18):
想拿个380V转220V的控制变压器用220V的市电反接得到380V的电压来调试变频器,请问行吗?如果行的话对变压器的功率有要求不?

网友A:
不带负载可以,变压器功率最好大点,变频器可以用小功率的负载进行调试设定,但变压器的功率不得小于负载的功率
下载积分:+3(农村娃) 热心助人

网友B:
可以但不能带负载
下载积分:+1(农村娃) 热心助人
秦汉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不带负载只想研究一下通讯

网友A:
如果和电脑连接通讯需要专用软件

楼主:
是和PLC通讯

网友C:
楼上照片是本人不?哈哈

网友D:
你那个变压器是三相的吗?

楼主:
不一定要三相的呀,只要电压够调试还是没有问题滴

网友E:
还真没试过,学习了

网友F:
我想下个东西啊

网友G:
如果输出不是三相380V,变频器可能会报警。
不带负载的话是不会报警滴

网友H:
这还真是个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I:
可以用灯泡做假负载啊
hulain

网友J:
可以带比变压器功率少的三相380v电机。

网友K:
刚刚定做了一台1500VA的,带小电机也没问题!也不贵!

网友L:
楼上的不懂别误倒人,380变220的变压器,你反过来用是一样的
变压器功率平衡公式:(初)UI=(次)UI,磁滞损耗和涡流损耗忽略不计
所以如果反过来用,那么380V的输出电流通过计算=(220X次级输出电流)/380,只要负载电流控制在这个范围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5(凯撒大帝) 热心助人

网友M:
应该可以的
只是建立电压关系

网友N:
支持下,,,我看行

网友O(2011-07-28):
哈哈,又学到一招。

网友P:
如果只是调试和维修,BK-100的变压器(自藕),带110KW的变频都没问题

网友Q:
呵呵 学习啦 好办法

网友R:
能否用电容换相 在把三相220 变三相380

网友S:
通过自耦变压器升压接单相桥堆,再接到变频器内部三相桥堆输出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