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旋转编码器控制两只电机同bu运转的问题

楼主(2011-06-18):
现在有一设备以前公司设备上的同步是靠机械连接来实现同步的,现在需要改用变频器控制两只电机的同步。PLC是用三菱的,加2DA的扩展模块。OMRON编码器。可不知道程序怎么写好。有高手能指点小弟一下吗。万分感谢

网友A:
用一个位移传感器作为反馈装置,做PID调解的闭环控制

网友B:
楼猪,这么好的机会弄这些个东西,羡慕

网友C:
应该用变频器控制另一个电机吧!

网友D:
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二台电机,不知符合你的需要吗

网友E:
理论上可以实现,实际上却很难实现。除非你用伺服作位置控制,否则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同步

楼主:
主要是一只编码器在人家设备上一只在自己设备上啊,就是要让两个输送同步的啊

网友F:
可以做的
学以致用!

网友G:
支持5楼,要考虑其它方案

网友H:
编码器装在一台电机上,检测速度反馈给PLC,PLC通过变频器控制另一台电机的速度,最好选用矢量变频器和矢量电机,采用闭环矢量速度控制

网友I:
第一个马达的为V1, 第二个马达的V2=KV1
编码器spd指令测第二个马达的当前速度与理论速度V2进行pid演算进行修正。
其中注意两个细节:
1、停止时第二个马达走速度跟随停止。
2、pid要设置合适,一般是只设p和i,现场调试标准,遇到升降速等扰动,响应快不超调即可。
至于这个配置能不能满足工艺精度要求,楼主自己根据你的设备要求看了。

网友J:
别人的马达和编码器不用管的, 只要根据自己的编码器测速,然后给plc,运算后plc再控制变频器,这里变频器要挂网,485的或则其他。 输送带运转时候,要根据编码器的测速调整变频器输出,,相当于闭环反馈控制

网友K:
如果不用通信,你的速度快的话,根本不可能保证同步!因为机器响应来不及的!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可以使用,要求高的话必须要用通信!
QQ321355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