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8):
我装了一个三菱的编程软件 只要一开始编程,就会出一个
工程初始失败,
工程不能打开,

怎么回事啊,请各位老师们解答

网友A:
搜索论坛,基本上就是操作系统的精简版问题,属于博人品的问题。

网友B:
安装顺序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C:
这个真是不好说,有几种可能,一是偶然性,二是安装顺序,三是安装过早期版本,删除没有完全。我只知道这几种情况。有一次一个朋友安装N次没有成功,不过电脑重启以后就可以了,非常诡异。你都试试吧!!!看看人品如何

1162859666@qq.com

网友D:
没有安装通用环境吧

网友E:
没有安装通用环境,2 楼说得我赞成
秦汉

网友F:
看看杨老大给你的提示吧

网友G:
三菱的安装遇到过一些问题,通用处理方法:

首先卸载已安装的程序,删除注册表下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TSUBISHI 所有键值,检查安装下目录下有没卸载未干净的文件,打开进程管理器,关闭其对应进程并删除文件。再按照admin制作的教程安装,一般就没啥问题了。

网友H(2011-08-19):
解压到C盘安装

网友I:
重装系统试下

网友J:
我也试过了,也不行。后来搞定了。解压和装多到C盘,还有杀毒软件关了再安装。再不行就重装系统。没装杀毒软件前肯定行。是装这个要修改注册表,杀毒软件不让改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