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仿真软件问题

楼主(2011-06-18):
请问下我下载的三菱触摸屏仿真软件怎么不能用 啊

楼主:
求助?高手帮忙啊

网友A:
这个软件使用有点麻烦的
要配合对应的触摸屏工程文件和PLC仿真软件才能用

网友B:
要先正确安装了编程软件及仿真软件,然后安装触摸屏编程软件,编辑好了触摸屏程序,打开PLC程序仿真,最后才能进行触摸屏仿真的

网友C:
大概是楼主使用方法不正确吧

网友D:
照3楼说的去做就啥事没有了

网友D:
补充一下2楼的也是正确的
哈哈

网友E:
这个软件使用有点麻烦的

网友F:
他要和PLC的仿真软件一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