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野

楼主(2011-06-18):
我在安装STEP_7.-.MicroWIN_V4_0_8_06_Service_Pack\MicroWIN  时遇到安排不到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网友A:
SP包,升级包,在安装有原先软件的基础上进行升级使用。
SR包,含升级文档的安装包,无需原先软件的安装。

去网络上找直接安装补丁,先运行,然后安装该补丁包,后遗症就是当SP9出现时,或许你需要重新安装你的操作系统才能安装,同时你要祈祷软件不要出问题,否则你连卸载都卸载不掉。
  • 下载积分:+5(原野) 热心助人  多谢

网友B:
    这个或许对你有用,安装时注册就行了
  • 下载积分:+5(原野) 热心助人  希望成功
    原野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包,升级包,在安装有原先软件的基础上进行升级使用。
    SR包,含升级文档的安装包,无需原先软件的安装。

    去网络上找直接安装补丁,先运行,然后安装该补丁包,后遗症就是当SP9出现时,或许你需要重新安装你的操作系统才能安装,同时你要祈祷软件不要出问题,否则你连卸载都卸载不掉。

    这个不是问题 我之前装过可以升级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网友B:
    那可能就是你没有卸载完造成的
    原野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装了Wicc2008 之后 300 200 都不能重装了 授权高了就装不了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