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38mr 输入正常但是无输出,输入指示灯亮,输出灯不亮

楼主(2011-06-19):
fx3u-38mr 输入正常但是无输出,输入指示灯亮,输出灯不亮

网友A:
如果拨到了RUM 并且程序有了输出,输出灯还是不亮,那PLC坏了

楼主:
拨到RUN还是无反应,输出指示灯全不亮。程序也看不了,有密码的也无法下载
大哥们帮帮我

网友B: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程序中设置了时间限制,禁止了所有输出。应该是你们的设备款未付清吧。

网友C:
FX3u 有38MR????????
支持楼上的

网友D:
下个解密软件,破解即可,论坛上有

网友E:
监控一下看了
学以致用!

网友F(2011-10-07):
应该是程序上做了限制,监控一下程序就知道

网友G:
程序都读不了,那就清空自己编程吧

网友H:
修改一下PLC的内部时间,减少一年。。。

网友I:
是三楼说的那种情况吧。

网友J:
短路或者程序部分出错?

网友K:
没有解不开的,人类都能上天,能加密就能解密,学着点吧

网友L:
把负载拆了看看看还有没有输出,就看看又没有时间限制,还没有那就送修吧

网友M:
程序上搞了鬼

网友N:
引用楼主flycoxu于2011-06-19 10:36发表的 fx3u-38mr 输入正常但是无输出,输入指示灯亮,输出灯不亮 :
fx3u-38mr 输入正常但是无输出,输入指示灯亮,输出灯不亮
有输入不是定有输出哦
要看PLC程序是怎样编写的

网友O:
程序上做了手脚,我就遇到一次,把程序上日期改到十年以后就OK了

网友P:
估计有两种可能,一是软件有问题,一是硬件有问题,应先诊断软件的问题

网友Q:
有两个问题,1、PLC内部24V电源短路。2、PLC限制了使用时间(解密就行)

网友R:
是短路了

网友S:
这问题严重哦

网友T:
应该是程序限制了

网友U:
看来有点麻烦,破密有点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