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测有无水流动的传感器啊?

楼主(2011-06-19):
有一个电机工作时频率要400HZ,所以要有水来冷却电机,不能断水,所以我想问一下有没有测有无水流的传感器?传感器是输入到PLC的。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用水流开关和水压开关

网友B:
可以买一个流量计不测量水的流动量

网友C:
流量传感器

网友D:
可以用流量计啊。来检测X0的状态。

网友E:
用流量计呀

网友F:
用靶流开关应该可以实现,不过我没有用过,价格较流量计便宜,你可以试试。

网友G:
3楼正解,流量传感器,没问题的。

网友H:
电容式接近开关也可以啊

网友H:
电容式接近开关也可以啊,说错了,液位继电器是可以做你所需要的传感器的

网友I:
你好,有的,准点的有涡街流量计。是由4到20 mA 控制的,他能测到水流量每小时是多少立方 呵呵 这个有点不是太现实,价位太高,如果要是给别做的话,可以报上价, 要是自已用,用个一般的水流开关就可以了 但是水流开关只有在水流动的时候才会接通的,要先起动水泵,让水流开关启动机器就好了

网友J:
水流开关是个廉价的选择,如果相要准确的计量的话,建议选择涡街流量计,但价格较高

网友K:
有测有无水流动的传感器,可能价格有点贵
秦汉

网友L:
流量计可以实现上述功能、用模拟量控制信号

网友M:
流量传感器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网友N:
简单地实现检测只需要压力开关,压力开关动作说明有水流动。

网友O:
唧唧哇哇的,就水流开关吗,靠,人家就是用来冷却电机的,什么要求高不高,还谈什么流量计,不看看成本还瞎吼!
非标设备,plc编程,触摸屏,伺服应用等,有时间的各位朋友可以和我一起探讨技术问题,QQ:448350780 TEL:15013064194

网友P:
流量传感器,我们设备了上用的是图尔克的,好贵的5000元

网友Q:
在冷却水泵的出口装一个微动开关可以吗?当水泵有水流出来的时候,水流推动传动杆带动微动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