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械手自动运行的问题

楼主(2011-06-19):
请教各位: 机械手在按照步进指令做自动运行时遇到紧急情况按下急停按钮(假如此时在S40),然后手动操作机械手到别的位置(假如此时在S30),请问此时用什么方法可以让机械手在S30的位置自动回到S40的位置再接着急停前的动作自动运行.(使用三菱PLC加触摸屏)。谢谢!
做电磁节能

网友A:
是什么牌子的机械手啊?
应该可以用JMP指令

楼主:
是自己做的机械手,现在就是紧急停止后手动操作完成后自动运行要从头再来。
做电磁节能

网友B:
采用传送指令将急停时的步号记下来,调整好后重启时,再将记忆的步号取出就可以了.祝你成功!

网友C(2011-07-26):
急停按下时,执行急停动作,也就是CJ到急停处理程序。急停解除有个复位过程,也就是CJ到复位过程。复位完成解除CJ,那么就会继续运行了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