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xueplc.com

楼主(2011-06-19):
使用西门子S7300时,用MPI与上位机通讯需要CP5611通讯卡,无奈卡坏了多次,在不断的卸卡装卡检测的过程中,有了一点小感触,与大家分享.
问题描述:1) WINCC画面“输入\输出域”全部反显,组态的“动态对话框”均无 效,“历史曲线画面”无法加载,无法通过WINCC实行对现场的监控。
2) WINCC硬件诊断显示“驱动程序连接状态”为断开,WINCC channel diagnosis:
驱动程序连接:channel diagnosis “”
3) STEP 300的监视功能无法使用,提示“总线故障”和“找不到其他激活伙伴”。
解决过程:1) 怀疑是总线接头故障,把接头重新连接,并检查端接电阻是否在“on ”位置。
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2) 是否MPI电缆已从中间某处断开?从矿槽除尘系统卸下完好的电缆
接上。
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3) 从设备管理器中完全卸载CP5611卡,关闭电脑,启动电脑,重新安装CP5611卡。
有时由于操作系统故障引起CP5611卡的使用异常,可通过完全卸载卡再重装来解决。此时检查安装的CP5611卡能不能够被设备管理器识别。(如果不能识别,有黄色的叹号显示。)
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同时断定硬件连接没有问题。
4) Step7 Hardware diagnosis
CP5611(MPI)
TEST:
Error  Ox031a : No active profibus/mpi network found,if you want the CP of  this PC to be the only active module(for example in DP master mode),the  setting <PG/PC is the only master on bus> must be activated.
Hardware : OK
说明CP5611与计算机其他硬件资源没有发生冲突。
Step7 监视功能显示“找不到其他激活伙伴”。
在CP5611(MPI)“属性”中将PG/PC设为唯一的主站,重新进行硬件检测。
Error ox031b: Synchronization error (problem with the profibus network )
Hardware: OK
Step7 监视功能显示“总线故障”。
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5) 更换PCI插槽,由PCI board 1 更换到PCI board 2
重新测试。插槽与卡的冲突可能导致CP5611卡的使用异常。插槽与卡没有冲突
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6) 是不是卡本身出现了问题?从别的控制系统卸下完好的CP5611卡,其他的一切参数没有设置,系统恢复正常。再把怀疑坏掉的卡拿到别的计算机上进行测试,依然不能正常使用。
问题原因分析:导致CP5611卡不能正常使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 西门子软件没有为当前使用的W indows操作系统提供
CP5611卡的驱动程序。(被排除)
2) CP5611卡没有被设备管理器识别。(被排除)
3) 操作系统的故障引起CP5611卡异常。(被排除)
4) PCI插槽与CP5611冲突。(被排除)
5) 卡本身的原因,如卡上的元件已损坏。
CP5611的使用手册强调CP5611卡的元件对静电非常敏感,在操作的时候必须释放身体上的静电。在拆卸CP5611卡时候,发现PC机背板上有比较多的静电。我怀疑这是导致此次CP5611卡不能正常使用的主要原因。
现场补救措施:检查系统的接地情况,把没有接地的PLC导轨接地,计算机背板的静电已感觉不到。
.STYLE1 { color: rgb(255, 0, 0); font-weight: bold; }
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 转载自淘金哇-淘精华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taojinwa.com/blog/?p=1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