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减速时间对定位精度影响

楼主(2011-06-19):
我想问一下,我用绝对位置定位,如果程序中加减速时间长点和短点对定位的精度有没有影响的,反正我试过好像驱动器上设置加减速时间的话是有影响的

网友A:
我认为有影响

网友B:
如果有影响的话,怎样设置加减速定位精度会影响小点呢!请高手赐教!

网友C:
影响是有的但是对操作没什么影响

网友D:
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加减速时间要根据实际需要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