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外接电位器通过FX2N调节变频器频率

楼主(2011-06-19):
各位高手,我想用一个电位器通过FX2N调节变频器频率,请问要怎样操作?

网友A:
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吗。
昆仑通态解密,Q系列运动模块,Q系PLC解密,S7-200 SMART解密,海泰克PWS-6XXX系列解密, MT6103ip/8070iE系列解密 FPXH GOT1000、GT11、GT12、GT32,台达DOP-A57、DOP-B10屏,ES2,汇川HU1,HU2解密 QQ微信:1056748134 ,手机13959970662 ,www.qzlygk.com

网友B:
不是可以直接控制的吗

楼主:
我是没做过,我的意思是用一个外接电位器通过FX2N编程器控制一台变频器速度。

网友C:
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D:
加一路AD在加一路DA 模转数在转模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没做过,我的意思是用一个外接电位器通过FX2N编程器控制一台变频器速度。
大家的意思是直接用电位器接到变频器上不是更省事~

网友F:
无语了啊你先看看变频器说明书啊

网友G:
为什么要用FX2N呢,搞不懂,直接接在变频器上不就完事了吗

网友H:
直接在外接个电位器,然后设置即可!或是就是楼上说的加个DA模块。那个过模拟量控制。

网友I:
楼主的中心思想是想研究模拟量模块罢了

网友J:
加A/D 和D/A模块 通过转换

网友K:
没用过的人稍安勿躁,不要少见多怪。普通抵挡的用法是电位器直接控制变频器。进PLC再去控制变频器的床子都是控制程度高的用法。5楼的方法是常见的用法,也可通过A/D进PLC,再通过通讯方式控制变频器。

网友L:
看说明书啊朋友

网友M(2011-09-09):
其实电位器直接控制就可以了,如果一定要用PLC控制得话就用模拟量输出模块。或者用开关量控制变频器的2进制输入接点,在参数里面设置加速或减速就行了。

网友N:
用plc跟变频器进行通讯 再在plc上加一个A/D模块

网友O:
电位器是不能精确控制变频器的频率的,确实在要求高的地方,直接用个触摸屏,数模转换,模数转换都省了。在PLC里写好程序,通过触摸屏直接控制变频器和修改,监控变频器的频率。

网友O:
当然这要用到485通讯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