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19):
请教:CPU317-2 PN/DP是几个CPU?与CPU317-2 DP一样吗?

网友A:
带有PN的为带有以太网接口的。

西门子的PLC不像横河的PLC有多个CPU并行,西门子的PLC只有一个CPU。
  • 下载积分:+4(aabbcc296) 热心助人

网友B:
    不是很清楚楼主的问题
    如果有MPI接口可以是可以几个CPU进行数据交换的

网友C:
    CPU317-2 PN/DP

    PN =  PROFINET
    集成2个PROFINET接口(以太网接口) ,1个MPI/DP(通用接口)
    仁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带有PN的为带有以太网接口的。

    西门子的PLC不像横河的PLC有多个CPU并行,西门子的PLC只有一个CPU。

    冗余是什么意思?...
    仁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冗余是什么意思?...

    冗余是指你家有2辆一模一样的车,平时一起开出去,坏了,马上换另外一辆。

    热备是你你家有1辆车,然后车上装满了备件,坏了,马上换零件。

网友D:
    顶一楼的,CPU就一个,PN就以太网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