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纳闷。一开关问题

楼主(2011-06-19):
一台空调5P的,用25安的空气开关(开关是国产的),还发热超过40度。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四十度应该没问题

网友B:
四十度是正常范围

网友C:
1P等于1.5千瓦,自己计算,7.5千瓦的电流,7500除以220乘以0.76约等于26 你认为25A的开关合适吗?
下载积分:+2(lu831226) 热心助人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D:
1P=1.5KW?
第一次听说,难道我学的是错的?
下载积分:+2(liuhanqi) 支持原创
下载积分:+1(舒中胜) 热心助人
自学

网友E:
不够用的,应选大于32A的空开。

网友E:
1P=735W

网友F:
5P的空调应该是380V的电压,25A的应该没问题。我们这配的是施耐德3P-20A的。

网友G:
1p等于0.735千瓦,建议楼主换质量好的空开。

网友H:
国产空开就是这个问题。兄弟换大吧求求你了

网友I:
1P=1.5KW?
1p等于0.735千瓦,
5P的空调应该是380V的电压,25A的应该没问题。
下载积分:+3(dl2006) 热心助人
秦汉

网友J:
首先考虑接线端子是否良好,第二开关质量问题,第三检查电线的截面积。

网友K:
引用 网友C:
1P等于1.5千瓦,自己计算,7.5千瓦的电流,7500除以220乘以0.76约等于26  你认为25A的开关合适吗?

谁告诉你1P等于1.5KW的?
钳工手册上明明写着1匹马力等于735W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L:
哥们 用32A的试下,线4平方的,  5P理论上来讲 电流是30A多点。。。。

网友M:
引用 网友K:

谁告诉你1P等于1.5KW的?
钳工手册上明明写着1匹马力等于735W

大家对这个1P等于多少不要再争议了,我现在告诉大家吧,英制:1P=0.746KW,印制:1P=0.735KW,无论是英制还是印制都按0.75KW算也就是没有错了,但空调不是按功率就可以得到电流的,1P的空调就有4A多,1.5P一般是5A--6.5A左右,视环境机种而定的

网友N:
换成32A空开,再换成品牌好一点的吧

网友O:
1匹=2324W              制冷量单位

1 Hp (英制匹) = 0.7457 kW,1 Ps (公制匹) = 0.735 kW         电气单位

1P等于1.5KW还真没听说过。
  • 下载积分:+1(zhidaoshenmo) 热心助人

网友P:
引用 网友C:
    1P等于1.5千瓦,自己计算,7.5千瓦的电流,7500除以220乘以0.76约等于26  你认为25A的开关合适吗?

    1、1P是735W
    2、5P的空调没有单相的,在国内买的都是三相380V的。
  • 下载积分:+1(zhidaoshenmo) 热心助人

网友Q:
    微热不跳就没事

网友R:
    接触点没有松动的话检查线径,线可发热?线不发热,空开小了点。
  • 下载积分:+1(zhidaoshenmo) 热心助人

网友S:
    咱也说两句
    此1匹 非 1P
    空调的1匹  功率差不多就有1.5千瓦的功率
  • 下载积分:+1(zhidaoshenmo) 热心助人

网友T:
    不要用国产的

网友U:
    这里可以交朋友嘛大师傅们
  • 下载积分:+1(zhidaoshenmo) 热心助人

网友V:
不是国产的就不行,关键是国产的品牌产品在市场上有非常多的仿制品,所以不要一棒子打死就好啦,换家信用好点的,做品其实即使是专业做品牌的店也有很多会以假充真,这就是品牌店的暴利源泉.......
下载积分:+1(zhidaoshenmo) 支持原创

网友W:
你用啥测得温度是40℃
用示温标签,现市场上有专门的测电气开关的 标签,很好用的,可以去淘宝一下.哈哈~~~~`
下载积分:+1(zhidaoshenmo) 热心助人

网友X:
空调5P工作电流在9A右右,只要压缩机启动时不跳闸就没问题。最好选32A的断路器,防压缩机启动时误跳闸。
下载积分:+1(zhidaoshenmo) 热心助人

网友Y:
又有收获!
下载积分:+1(zhidaoshenmo)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