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接RS485BD的线

楼主(2011-06-19):
求高手指导 FX3U485BD 有RDA RDB SDA SDB SG 对应设备是RX TX GND 怎么接线

网友A:
我看你的设备的应该不是RS485啊,好像是RS232啊

网友B:
买一个232转485的接口

网友C:
买一个232转485的接口
秦汉

楼主:
终于给我找到了 RA 接RDA RDA TX接SDA SDB 并330欧姆电阻
通讯顺利

网友D:
一楼说的正确

网友E:
RDA RDB 短接,然后接RX;SDA SDB 短接,然后接TX;SG 接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