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 请教

楼主(2011-06-19):
怎么建立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与step7中的PLCSIM的通信??
WinCC flexible 2008能向PLC中输入开关信号和模拟量吗???
请高人帮忙!谢谢

网友A:
首先保证winccflexible集成在step7中,然后仿真时先启动PLCSIM,再启动HMI仿真
请参考: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0312.html
WinCC flexible不要设置为输入信号和模拟量,以中间变量和地址存储器替代。

网友B:
版主威武!~!~

网友C:
版主威武,牛

楼主:
按照步骤了 ,还是不行啊,版主。。。我新建了启动、停止这连个按钮,又新建了两个变量(名称是启动、停止)数据类型都是布尔型连接到s7300中的DB1_DBXO_0和DB1_DBXO_1。。然后是启动按钮连接了启动变量,停止按钮连接了停止变量,并且都是在 “事件”“单击”类型“编辑位” 中选择了SetBit。。那个圆连接DB1_DBXO_2,设置如图

楼主:
说的不是很清楚,我的哪个步骤错了??版主要帮忙啊 着急啊!

网友A:
连接到s7300中的DB1_DBXO_0和DB1_DBXO_1。。然后是启动按钮连接了启动变量,停止按钮连接了停止变量
这一步介绍详细点,是怎么做的?

网友D:
不是很理解楼主的说明。
你的目的是用圆做指示灯吗?启用“位”,其余按你做法。
另外。启动;停止需要选择开关或者按钮方式,然后符上组态好的变量值。

楼主:
改为启用“位”了,我用的是按钮,不管用。。。
启动变量 停止变量 变量设置 连接 图片如下

楼主:
启动按钮连接了启动变量,停止按钮连接了停止变量,并且都是在 “事件”“单击”类型“编辑位” 中选择了SetBit。。
图片不清晰, 可以选择 “图片另存为” 下载下来...

网友D:
如果你编辑按钮,不需要用事件。改用常规选项内容,并符上变量地址后模拟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