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STEP7硬件组态CPU317-2的V2.1、V2.5、V2.6分别是什么CPU呀!

楼主(2011-06-20):
请教高手:STEP7硬件组态CPU317-2的V2.1、V2.5、V2.6分别是什么CPU呀!我是CPU317-2 DP选那个呀!说明书上没找到这个说明!

网友A:
都是317CPU啊,只不过是版本不一样而已,CPU的版本号你要在硬件上看的。掀开CPU前端的小盖子就可以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317CPU啊,只不过是版本不一样而已,CPU的版本号你要在硬件上看的。掀开CPU前端的小盖子就可以看到了
请教:是编程口的小盖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