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怎么写个时间控制指令

楼主(2011-06-20):
大家好,小弟想加个时间控制指令弄不来请指教谢谢。
比方说我要控制个时间,2010年 8月12日 3点30 分 给个信号控制个触点。

网友A:
[= D8018 K10]--[= D8017 K9]--[= D8016 K12 ]-----------------------(Y0)

网友B:
不完善,如果那天休息,这条指令作废了。

网友C:
还可以在线给PLC写个时钟。然后读取也是可以的。

网友D:
多谢站长,有学了一招。用了多年的三菱plc,还没用过帮助的功能。以后多用用。

楼主:
3楼 能具体写个梯形图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完善,如果那天休息,这条指令作废了。
的确
所以最好加一个 >

网友E:
我写个时钟控制程序你看看吧

网友F:
看图把上面的数值改成你想要的年月日就行了

网友G:


网友H:
时间比较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I:
直接写进专用数据块

网友J:
楼的的好厉害~

网友K:
PLC 长断电时间这个就没用了吧

网友L:
10楼写的很好

网友M(2011-07-20):
楼上的,写一个学习学习

网友N:
这位同仁 要看你用什么系列的PLC 假如是用Q系列的话
只需要一步就可以 D0为年 D1为月 D2日 D3为时 D4为分 D4为秒 时间根据你PLC的CPU时间在变
你可以在软元件批量监控里面看的到!

网友O:
定時功能很實用
日后各自牛逼的岁月,不如当年傻逼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