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有什么办法?

楼主(2011-06-20):
T35得电后,以后的程序没有执行!没有逻辑上的错,同时这种现象是偶然的

网友A:
你查下330.05看下,是不是T35没有达到#100就OFF了 或者把T35的上升沿去掉看下再运行看看

网友B:
扫描时间问题,你把T35从母线另起一行,这问题应能解决。

网友C:
2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D:
对支持二楼的看法

网友E:
+L(401)与mov(021)位置交换一下,再测试一下看

楼主:
通过软件仿真没有出现2楼所说的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