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伺服系统MR-J2S-350A问题

楼主(2011-06-20):
MR-J2S-350A伺服放大器送电后显示0.04,有时候显示0.05,该伺服与A系列PLC一定位模块相连,plc运行时,伺服放大器上显示的数字无任何变化,始终是0.04或0.05,在伺服开启,和急停,上下行程限位都处于ON时,电机轴没有锁住,正常时应该是锁住的。望高手解答,问题会在哪里???

网友A:
是不是伺服没有励磁啊?

楼主:
通过伺服放大器设置强制输出,电机是可以正常转动的。

楼主:
就是搞不懂显示0.05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可能是脉冲数。具体你看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