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Q2ASHCPU 的输入回路

楼主(2011-06-20):
CPU的说明书找不到了,一个按钮COM端本来接N24B,另一端接X230到PLC的输入端. 现在他们把COM端接为了COM端接的X230,按钮的另一端接到N24B,请问这样可行吗
按钮两端应该不分正负极,只要构成回路就可以了。那么从PLC出来的输入端X230是P24B呢?还是N24B. 以前看过输入回路好像电阻两端并联两个不一样的二级管,都可以触发三极管。使X有信号。请指教。是X230可以是P24B,也可以是N24B吗?

网友A:
这与CPU没关系!
请查相关IO模块的手册!
有的内部是采用的双向的光耦,不论正负极,是可以的
有的内部是单向的光耦,有二级管隔离,反了是没信号的

楼主:
用的是A1SX42模块,我看图纸上输入模块公共端接的P24B,那么按钮的一端比如X235应该是正的吧,按钮的另一端也就是按钮公共端接的应该是N24B对吗?

楼主:
描述:漏型输入电路
用的模块A1SX42 应为漏型输入电路 如图

网友A:
手册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