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三菱张力传感器的问题,急!

楼主(2011-06-20):
现在我用一个张力放大器LM-10TA,加两个张力传感器LX-030TD。现在接上传感器就没办法调零位和跨度,就保持-0.7V。不接就可以调,换了一个放大器也是一样。只接其中一个张力传感器也是一样。是张力传感器坏了吗?怎么一对就坏了。

网友A:
是不是其它设备的干扰。如变频器或其它的电磁波

网友B:
检查一下接线和是否有传感器的信号输入。

网友C:
检查张力传感器的接线是否正确

楼主:
接线是正确的,量接线电阻和正常的那个一样没有出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