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0):
请教:西门子电源模块PS307 2A与CPU、输入输出模块不在一个导轨上,在另外的导轨上。还要组态吗?

网友A:
电源本来就可以不用西门子的,当然也就不需要组态就可以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本来就可以不用西门子的,当然也就不需要组态就可以使用的。

可是我组态时第一块放CPU模块根本组不下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组态时第一块放CPU模块根本组不下去!

西门子组态第一块位置为电源位置,CPU为第二位置,IM扩展机架模块为第3位置,通讯模块以及功能模块,信号模块从第4位置开始。

网友C:
支持3楼
QQ32135553

网友D:
空第一槽,将CPU放到第二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