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大家怎么没有讨论FANUC系统的啊 有用过的大家可以在这里交流一下

楼主(2011-06-20):
大家怎么没有讨论FANUC系统的啊 有用过的大家可以在这里交流一下 问题和建议
大家都来晒晒高见吧
现场计量 精度之源
http://www.seantech.com.cn/

网友A:
有的呀你是想知道什么

网友B:
看来楼上的是高手了。。。嘿嘿
我想知道,触摸屏的18i-MB 系统,怎么进维修模式啊?就是可以备份FANUC系统文件的那个界面。

网友A:
备份FANUC直接一个CF卡就好了,怎么进维修模式啊?是不是想改里面的参数

网友A:
我公司是专业工控维修的,如任何机床电路及系统维修等,

网友A:
还电路的设计与安装调试
大家怎么没有讨论FANUC系统的啊 有用过的大家可以在这里交流一下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