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0):
用的 GPPROEX26 ,请问能直接批量把里面的画面中的 直接文本 转化为 文本列表吗?还是必须一个一个得转化?

网友A:
引用楼主whm475300于2011-06-20 13:40发表的 PROFACE 关于直接文本 转化为 文本列表 :
用的 GPPROEX26 ,请问能直接批量把里面的画面中的 直接文本 转化为 文本列表吗?还是必须一个一个得转化?

你是想使用多國語言是吧,你先在多國語言列表中登錄好你所有的語言文字,然後再來選擇調用就好了

楼主:
也就是说要把原来的直接文本分别输入到TEXT 里的列表内,然后调用。不能直接把直接文本转化为文本列表里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