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交流伺服电机系统与三相交流同步电机是否能同步

楼主(2011-06-20):
单位有一台磨齿机工件轴同步电机坏了无法修复,现在把它换成三相交流伺服电机,电路已经改造好,但是出现了问题!伺服电机带动齿轮再带动工件【齿轮】不能和同步电机带动的砂轮同步,求高手赐教!是不是根本就改不了!还是需要加装同步设施,怎么加最好详细点!!!谢谢

网友A:
改了你要设置速度和参数啊,不能接上就用,同步电机不代表是伺服电机啊!两个不同概念!
QQ321355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