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0):
1)变频器品牌的选定:不要只看价格,有的变频器价格低,但质量、性能极差!其偷工减料、寿命短、配件少、难维修,如果要换整个新的电路板则维修费会是天价;有的公司能承诺保修服务,但你的变频器可能要运到千里以外的城市,花一两个月的时间才能修好,所以购买变频器时要打听附近是否有维修服务部;有的变频器虽说是名牌,但很娇气,要有好的使用环境(配空调机)才有好的质量;有的变频器装配的元件比较“独家专用”,难以买到而且价格高,这样维修费也高;性能差的变频器的另一个问题是一当烧毁则相当严重,几乎没有维修价值;变频器的故障率相对比较高,所以在选购时要了解其维修是否方便,变频器模块是否通用、是否容易买到;如果某个型号变频器用量大,则最好买多一两台作备用;如果你的变频器是用在简单的调速控制,请选用价格相对便宜的经济型系列,如果电机负载比较重、经常急停,请选用容量大一级或性能好的变频器

2)变频器不要装在有震动的设备上(如注塑机、冲床、洗衣机),因为这样变频器里面的主回路联接螺丝容易松动,有不少变频器就因为这原因而损坏!

3)接线问题:变频器输入端最好接上一个空气开关,保护电流不能太大,以防止变频器发生短路时烧毁不会太严重!一定不能将“N”端接地!特别是老一辈的电工最容易中招!控制线尽量不要太长,因为这样使控制板容易受电磁波干扰而产生误动作!也会导致控制板损坏!超过2米长的最好用屏蔽线!变频器旁边不要装有大电流而且经常动作的接触器!因为它对变频器干扰非常大,经常使变频器误动作(显示各种故障)!有的人贪图方便,总是接通起动控制线(如三菱的STF-SD),变频器一送电就起动电机,这样变频器由于流经充电电阻的电流太大而容易烧坏充电电阻!地线应接地良好,不然电机漏电严重时,地线带电也会损坏变频器。

4)经常要急停车的变频器最好不要依靠变频器本身刹车,而是另加刹车电阻或采用机械刹车,否则变频器经常受电机反电动势冲击,故障率会大大提高!

5)如果变频器经常低速运行(<15HZ),则电机要另加散热风扇!

6)灰尘与潮湿是变频器的最致命杀手!特别是当停机几天后,粘在电路板上的尘埃返潮,这时送电后变频器电路板就最容易打火而损坏!最好能将变频器安装在空调房里!或装在有虑尘网的电柜里。要定时清扫电路板及散热器上的灰尘;停机一段时间的变频器在通电前最好用电吹风吹一下电路板!

7)某些品牌变频器当散热风扇坏了后,它都不会发出过热保护!直到变频器损坏!所以当风扇有响声就应该更换!

8)有的工厂供电是发电机发电,电压不稳定,变频器经常损坏!后来发电机加装稳压或过压保护装置,效果很好!

9)防雷也很重要!虽然很少发生,但当变频器被雷光顾,将损坏惨重!恒压供水的变频器最容易被雷击,因为它有一条伸向天空的引雷水管!

10)变频器的干扰也令人头痛,它会使其它电子设备无法正常使用,这时变频器输入、输出、控制线最好用屏蔽线,屏蔽层接线方法不能错,否则作用相反,有可能的再用铁管套住,加装滤波器,调低载波频率! 我们发现如果变频器开关电源的开关管是场效应管(如K系列)则其干扰会大些!!

11)当变频器坏了以后,最好不要交给没有维修经验的人修理!否则可能越修越坏(经常有人打电话来深表后悔)!有时快熔断了,一定要检查模块是否有问题,有的电工没有经验,马上装上一个好的快熔(绝对不能用铜线代替),结果是变频器烧毁更厉害,按我们经验,如果快熔断则模块大多有问题,但模块坏快熔不一定断!!很多变频器功率模块、整流模块是可互相替换的,如果一定要买原型号的,有可能买不到或价格高。
  • 下载积分:+5(dl2006) 优秀文章
  •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优秀文章

网友A:
    写的不错哦,学习啦。

网友B(2011-08-04):
引用 网友A:
    写的不错哦,学习啦。

网友C:
    不错,写的很好。

网友D:
    技术贴必须顶一下,多谢楼主。

网友E:
    经验之谈顶下

网友F:
经验之谈,好样的

网友G:
变频器选型,使用注意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