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指令DECO问题

楼主(2011-06-20):
请问解码指令DECO在程序里面有没有个数限制,就是一套程序里面可以用多少条这样的指令,在线等答案,谢谢

网友A:
我还没用过,不好意思。欢迎用过的朋友上传应用实例。

网友B:
貌似没有吧

网友C:
应该有个数限制,DECO S D n 当D是位组件n=8时,则D的有效范围2的8次方即256点。

网友D:
没有限制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应该有个数限制,DECO S D n 当D是位组件n=8时,则D的有效范围2的8次方即256点。
兄弟!那是N 的取值范围,跟使用次数没有关系!

楼主:
我已经有答案了,使用次数是没有限制的,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