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软件可以通过电脑调伺服电机的参数

楼主(2011-06-20):
我想问下,用什么软件可以通过电脑调伺服电机的参数,增益

网友A:
这个没有通用的软件,你用哪个厂家的伺服系统就用这个厂家的参数设置软件!

楼主:
噢,知道了

网友B:
而且有的不同型号的软件都不一样,跟PLC 一样,软件还得和硬件相配才能用!
QQ321355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