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系统

楼主(2011-06-20):
PLC控制系统
努力创业

网友A:
可以用一个高速光偶作为隔离输入电路,输入用5v驱动,输出直接穿在PLC所需要的COM公共线与输入点相连。

楼主:
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也想到用这个了,速度高会不会丢脉冲
努力创业

网友B:
谢谢了先试试

网友C:
这种编码器多半是推挽输出的,最好用专用的高速计数模块!要不然到时用得不稳定会害得你没有地方找原因!
QQ32135553

网友D:
5V的编码器一般是差分的,有A+,A-,B+B-,Z+,Z-六线,如果是这种编码器,FX系列只有用FX2N-1HC模块

网友E:
用PLC自己的DC24V加一个7805的稳压块接到编码器的电源上就可以了

网友F:
我使用的欧姆龙200线、360线编码器都使用5vdc开关电源供电,然后根据需要,PNP或NPN,接到输入端,使用相对应的C235等等的高速计数器,高速旋转情况下,好像没发生计数或定位偏差的问题,可能你那个与我这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