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0):
大家好 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公司有4台设备是用欧姆龙C200H 的PLC,但是不都是一种设备。
现在遇到问题是所有的4台设备都调不出程序,我的电缆接口也是对的,软件版本也是够的(V7.2),
软件调程序的时候我也是设置的,应该是正常,正确的设置。
我想是不是C200H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我上网搜了 好像也有其他人遇到我这样的问题,对于程序加密,在调程序的时候PLC没有提示。
口述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如若不清楚,明天上班上图!
谢谢大伙了

网友A:
应该是PLC被加密了。

网友B:
你的电脑系统是不是Windows7版本太高了,我在三菱FX-2NC见过程序传不全,后来用XP系统就不存在这种情况。

网友C:
C200H 从编程器口是无法连接计算机的,需要从外设口连接,要用到 IP007 或 link201适配器

网友D:
  用个C200H-LK201 吧,  今天我刚用, 但不幸的是,拿了一个过去调试,结果烧坏了,立马回本部再拿一个,一样烧坏了,。   我在怀疑,在连接PLC的时候,我拆的是输出模块,会不会是程序对应的输出点导致模块烧坏的,因为我看见CPU运行灯是亮着的,。  还有可能是底版有问题了, 大家看是哪个出现的问题概率比较大呢?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B:
USB CIF02编程线缆也可以用呀

网友E:
用外设口通信,DIP脚5和7要0N。

网友F:
引用 网友B:
USB CIF02编程线缆也可以用呀

得用C200H-LK201哦~
  • 下载积分:+5(liuhuaxing) 热心助人

网友B:
    谢谢版主提示。USB CIF02编程线缆说明书说的能适用C200H。
    版主说的是正确的 我昨天没有调出来,用的就是cif02的。没骗你,你自己去调一下,试试。有你说的模块 直接由PLC上的口调,调不出来的

网友G:
    要用232模块LK201

网友H:
    要用通讯模块用C200H-LK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