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0):
请问台达的变频器  VFD-M  能用220V的电压吗   我自己学习的  没有380V的电源

网友A:
自己翻下说明书,如果不能得话,找个380V变220V的变压器反着用,变频器上接小功率的负载,可以自己调试用

网友B:
VFD-M是380V电源,你用变压器把220V升380后在变频器任意两相电源输入,只不带大于变频器3份之2功率的负载就可以。

网友C:
如果是单相变频器的话可以用220的电,单相变频器输入是单相220的电,输出是三相220的电

网友D:
小功率的变频器有单相220的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