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中继器在CC-LINK通信中的使用心得

楼主(2011-06-20):
近日我们公司流水线上的两台变频器偶尔会发生不受控制的现象,按什么键都没有反应,关闭电源再启动后正常。
因为这两台变频器和PLC之间是通过CC-LINK总线实现通讯控制,因此,首先怀疑通讯受干扰或者信号衰减较大
所致。用示波器测量该变频器端的CC-LINK通讯信号,发现确实衰减很大,而且波形杂乱: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在变频器的CC-LINK模块前端加入了 AJ65SBT-RPT 中继器,效果简直太理想了,加入
中继器以后再测量的通讯波形如下:
如果大家现场有类似现象的,可以参考一下,呵呵。
下载积分:+5(凯撒大帝) 感谢分享

楼主:
只有人看,没有人回啊。。。郁闷

网友A:
你没说一说两台变频器和PLC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呀?从波形看既衰减了也还有干扰啊。

楼主:
其实距离不是很远,大约30M 吧,速率2,.5M

网友B:
从波形上看,效果确实不错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网友C:
从波形上看,效果确实不错

网友D(2011-08-25):
效果很好,借鉴哈

网友E:
很有用,学习了。中继必须用指定的还是可以随意选型?

网友F:
呵呵,这样也行?
学习了!楼主多多发贴啊!

网友G:
受教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