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祥林嫂都没我那么衰

楼主(2011-06-20):
今天过去给人家读程序,用了咱家的C200H-LK201, 但不幸的是,拿了一个过去调试,结果烧坏了,立马回本部再拿一个,一样烧坏了,。鄙人一下头大了,怎么就那么衰呢 我在怀疑,在连接PLC的时候,我拆的是输出模块,会不会是程序对应的输出点导致模块烧坏的,因为我看见CPU运行灯是亮着的,。 还有可能是底版有问题了, 大家看是哪个出现的问题概率比较大呢?
或者说我真该去洗洗晦气了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A:
楼主啊,谢谢你,也给我提了个醒,祝您好运哦

网友B:
我上次去帮别人搞过一次没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所以祥林嫂很悲的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C:
连坏二个,这运气真够背的

网友D:
我看你的意思你是带电插拔模块的吧?
这是很不可取的习惯,带电插拔的话很容易损坏线路板。就像电脑上USB通讯端口,虽然说支持热插拔(即带电插拔),但都要先点下安全删除硬件。我曾遇到过U盘,没点安全删除硬件直接拔坏掉了。
都是断电了再上电的,刚插上去不要紧,一点在线,啪又一个, 再换再点在线,啪又一个

网友E:
貌似比我上次要惨,我赞同5楼说法肯定是你带电操作了;一般情况下应该不会影响的,当然如果你的运气真的好到家了那就例外。

网友F:
楼主运气背啊

网友G:
底板坏了

网友H:
买个教训,总结经验,以免再犯

网友I:
5楼分析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