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闭环控制

楼主(2011-06-20):
FX2N如何实现FR-A740变频器闭环控制,使两台变频实现恒力矩和同步

网友A:
首先请楼主搞清什么是闭环控制,然后再去想如何实现它

网友B:
首先请楼主搞清什么是闭环控制,闭环控制就是对输出结果加检测,若没有达到你想要的输出结果,增加或减少你的输出
秦汉

楼主:
闭环控制的概念我是理解,但是还没有迈出第一步,没有见过案例更没有试过。不知那位好心人给一个案例见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