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数据格式啊?

楼主(2011-06-20):
什么时候数据要转换成什么,完全不知道规律啊。一会LW,一会LD,一会实数,一会双整形。。。。到底有没有规律啊~??????????????????还有16#42c。。。。的为什么就是100?

网友A:
没啥规律,只是数值表示范围不同,例如你涉及到计算时只用到了1+1=2,那么用VBn、VWn、VDn都是可以的,如果是用到了1000+1000=2000,那么VBn所能表达的范围就放不下这些数了,只好用VW或者VD。

网友B:
版主威武。还是要看数据的长度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