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温控器,用以控制48V加热,热电偶测温?

楼主(2011-06-20):
如何选择温控器,用以控制48V加热,热电偶测温?
现有48V电源加热的烙铁头,热电偶测温,如何选择温控器?

网友A:
根据热电偶的型号选选择

楼主:
根据热电偶的型号选选择,我懂,我是K型热电偶,且多数温控器都支持多种热电偶。现在的问题是:我控制加热的是48V,而多数温控器都是220V输出。我知道台达DTA4848V1温控器有14V脉冲电压输出的,但14V如何控制48V加热电源的通断?如果通过一个固态继电器,14V控制48V,又增加了选择固态继电器的难题。

网友B:
二楼说法不完全对,根据热电偶的型号选选择,我是K型热电偶,且多数温控器都支持多种热电偶。现多数温控器都是继电器输出。所以有48伏电源就可以了,很简单的,如要上下限控制的话选2201就可以了
秦汉

网友C:
用温控仪控制接触器就是了,只要有48V电源给加热管就行了

楼主:
谢谢3楼、4楼的指点,但是:
1、继电器输出的寿命有限,因为加热是PID算法控制,有频繁的通断,据本人所知,以晶体管输出为好,比如台达DTA4848V1,但它是14V输出;
2、温控仪控制接触器?接触器好像没有有DC的,尤其是48V的。

网友D:
1、你的加热功率多大?
2、接触器有DC的。

网友E:
方法有很多,考虑成本等因素,就看用什么方式去控制比较适合.下面这个方式应该可行,可以参考
(1)择个有24V 输出的温控器,
(2)提供足够48V电源给加热管
(3)温控器有24输出直接控制固态继电器;只要你选择与加热管功率匹配的固态继电器就OK.
希望我的回答能够给你有所帮助.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F:
温控器输出控制48V固态继电器

网友G:
PID的自整定控制仪应该都带多种输出,有开关量和SSR的,可以用SSR控制固态继电器,再拖加热器,再频繁触点也扛得住,现在的仪表SSR的很多是0~5vdc输出,直接拖固态

网友H:
固态继电器输出控制吧,有的固态都可控制在24VAC到265伏之间,电流就不用说了,选大点的就是对的,国产品一般都只是几十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