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威纶MT506如何才有报警信息条显示-事件登录

楼主(2011-06-20):
报警条—事件登录—读取类型M—属性ON—文本,,,是否这样设置与PLC相对应的M就可以了。
我的怎么没有报警信息显示?

网友A:
你要做报警是吗?
软件内操作 1.元件------报警信息登陆-----添加---读取地址,报警状态,文本修改后确定---若还需在添加--完成后关闭。
2.在画面中必须添加报警条。
下载积分:+2(示波器) 热心助人

楼主:
是要做报警 请问;报警信息登陆 和 事件登录 是一样的吗?谢谢了

网友A:
不一样
下载积分:+2(示波器)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