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惯性过大

楼主(2011-06-20):
本人是用伺服电机驱动一个转盘,转盘惯性大,电机没有带杀车,也没有变速箱,是一比一同步皮带轮,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马达惯性

网友A:
可以,伺服驱动的参数可以设置
秦汉

网友B:
不可以,你加一个减速机吧

网友C:
调整参数,提前减速、

网友D:
设置参数,提前减速

网友E: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网友F:
一个是调整参数,
一个是加伺服配套的制动装置
我使用的安川的伺服,4.4KW ,有另加的制动装置,另行购买的

楼主:
是不是加一个电阻,我的电机只要转180度,加减速我加了也是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