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变频器参数

楼主(2011-06-21):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中间的一对25N120的驱动管击穿了,大家分析下是那种情况引起他坏的

网友A:
更换个IGBT管25N120试下了.电子产品损坏很难说是什么原因引起,有的产品本身质量就不咋地,也可能灰尘多温度过高,内部整流模块损坏,静电损坏,要么是小强惹的祸.

网友B:
看看他的~~驱动集,关断电流泄放回路时候有问题!

网友C:
这是方禾的变频器,这个品牌质量特差

网友D:
更换个IGBT管25N120试下了.可能内部整流模块损坏,静电损坏,
秦汉